单片机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9-03-12):
单片机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大概的了解了单片机的结构、特点,下面我们主要讲解单片机如何工作,有那些工作方式。

单片机共有复位、程序执行、低功耗和编程与加密四种工作方式,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1.复位方式

(1)为什么要复位

大家知道,单片机执行程序时总是从地址0000H 开始的,所以在进入系统时必须对CPU 进行复位,也叫初始化;另外由于程序运行中的错误或操作失误使系统处于死锁状态时,为了摆脱这种状态,也需要进行复位,就象电脑死机了要重新启动一样。

(2)复位的原理

单片机复位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在RST 引脚(9 脚)上加一个持续时间为24 个振荡周期(即两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就可以了。如果晶振为12M,计算一下这个持续脉冲需要多长时间?

(3)如何进行复位

复位操作有上电自动复位、按键复位和外部脉冲复位3 种方法,上电自动复位是通过外部复位电路的电容充电来实现的,当电源刚接通时电容C 对下拉电阻开始充电,由于电容两边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RTS 端维持高电平,只要这个充电时间不超过1ms,就可以实现对单片机的自动上电复位,即接通电源就完成了系统的初始化,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一般都采用这种复位方式;按键复位的电路如图2 所示,它其实就是在上电复位的基础上加了R2 和SA,这种电路一般用在需要经常复位的系统中;外部脉冲复位的电路如图3 所示,外部复位通常用于要求比较高的系统,比如希望系统死锁后能自动复位。外部复位是由专门的集成电路来实现的,也就是我们通常俗称的“看门狗”电路,这种电路有很多,它们不但能完成对单片机的自动复位功能,而且还有管理电源、用作外部存储器等功能,比如X25045,MAX813L 等等就是比较常用的此类芯片,

网友:
看看单片机是怎么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