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433M的天线部分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2019-03-12):
最近在做了一批 SI4432的板子 ,工作在415-433M频段 ,程序上开的是100mw,实际测量也有100mw ,有以下几个问题请问各位大神:

1.这一批Si4432的板子大多数在相同默认的433M上也是可以正常配对传数据的,但是就是有那么几个就是不能配对传数据(已经排除是虚焊的问题),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2.这些可以正常配对的板子如果在软件上改成432M频段,那么 这些板子都不能配对,只有在433M下才行,这个事什么原因呢?

3.另外是不是射频部分用的电感和电容有特殊要求,不能用普通的吗?  (我用的是就是一般的0402  的   不过都是有牌子的)

程序肯定是不会有问题 ,这个以前一直在买的433模块上量产了的程序,另外我的电路和买的433模块电路也是一样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做射频的电路,不知道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啊?
上一张射频部分的电路,非常感谢!

网友:
从433M改为432M,无论是天线还是射频电路匹配,都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楼主估计还是软件上有些问题。

网友:
另外看你的电路,天线匹配串联了一颗8.2n的电感,这个电感太大了,可能对你的天线效率影响比较大。建议楼主找个网分测一下天线的阻抗。如果没条件的话,可以直接把天线焊接到天线开关公共端口,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
楼主可以先检查之前无法匹配的那几个板子,估计是电路上哪里有点问题。至于后来重刷软件,那估计还是软件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