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单片机引脚功能介绍

楼主(2019-03-12):
MCS-51单片机引脚功能介绍

40只引脚双列直插封装(DIP)。40只引脚按功能分为3类:

(1)电源及时钟引脚: Vcc、Vss;XTAL1、XTAL2。

(2)控制引脚: PSEN*、EA* 、ALE、RESET (即RST)。

(3)I/O口引脚:P0、P1、P2、P3,为4个8位I/O口的外部引脚。

2.2.1 电源及时钟引脚

1.电源引脚

(1)Vcc(40脚):+5V电源;

(2)Vss(20脚):接地。

2.时钟引脚

(1)XTAL1(19脚):如果采用外接晶体振荡器时,此引脚应接地。

(2)XTAL2(18脚):接外部晶体的另一端。

2.2.2 控制引脚

提供控制信号,有的引脚还具有复用功能。

(1) RST/VPD(9脚):复位与备用电源。

(2) ALE/PROG*(30脚):第一功能ALE为地址锁存允许,可驱动8个LS型TTL负载。PROG*为本引脚的第二功能。为编程脉冲输入端。

(3) PSEN* (29脚):读外部程序存储器的选通信号。可以驱动8个LS型TTL负载。

(4) EA*/VPP (Enable Address/Voltage Pulse of Programing,31脚) EA*为内外程序存储器选择控制端。 EA*=1,访问片内程序存储器,但在PC(程序计数器)值超过0FFFH(对于8051、8751)时,即超出片内程序存储器的4K字节地址范围时,将自动转向执行外部程序存储器内的程序。EA*=0,单片机则只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VPP为本引脚的第二功能。用于施加编程电压(例如+21V或+12V)。对89C51,加在VPP脚的编程电压为+12V或+5V。

2.2.3 I/O口引脚

(1) P0口:双向8位三态I/O口,此口为地址总线(低8位)及数据总线分时复用口,可驱动8个LS型TTL负载。

(2) P1口:8位准双向I/O口,可驱动4个LS型TTL负载。

(3) P2口:8位准双向I/O口,与地址总线(高8位)复用,可驱动4个LS型TTL负载。

(4) P3口:8位准双向I/O口,双功能复用口,可驱动4个LS型TTL负载。

要特别注意准双向口与双向三态口的差别。当3个准双向I/O口作输入口使用时,要向该口先写“1”,另外准双向I/O口无高阻的“浮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