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单片机I/O端口的存取

楼主(2019-03-12):
MCS-51单片机I/O端口的存取

MCS-51单片机通常有4个8位I/O端口, 向各端口的写数据均写入到对应端口的锁存器中, 但对各端口的读操作却有两个方式:读锁存器和读引脚 字串6

1.读-修改-写操作

Pn(指P0,P1,P2,P3)在51汇编语言中是特殊的标识符,既代表Pn端口引脚,又代表Pn锁存器(Pn SFR)。在MCS-51指令系统中有些指令读锁存器的值, 有些指令则读引脚上的值。读锁存器指令是从锁存器中读取一个值并进行处理, 把处理后的值(原值或已修改后的值)重新写入锁存器中。这类指令称为读-修改-写指令, 表1列举了有该功能的指令 当目的操作数是Pn端口或Pn端口的某一位时. 该指令读取锁存器的值.

这些指令的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要先并行读入Pn锁存器(非Pn端口引脚)中的值,作一定的修改,然后再写入谚端口的锁存器。表1中晶后三条指令读-修改-写关系不够明显。实际上它们的执行过程序是:先将Pn的8位锁存器内容一起读人,再对指定位进行修改, 然后又 8位一起写入锁存器。

对于读-修改-写指令。直接读锁存器而不是读端口引脚, 是因为从引脚上读出的数据不一定能真正反映锁存器的状态 例如:若用Pn的某一位引脚直接驱动一个NPN三极管的基极,当向此端口写“1” 时, 三极管导通并把端口引脚的电平钳位约0.7 V (对于硅管) 这时,CPU若从此引脚读取数据. 会把该数据(应为1)错读为0;若直接从锁存器读取, 则读出正确的数据。

理解了Pn的特殊性及读-修改-写指令后, 就不难理解指令PUSH Pn的含义了。它的执行过程是:读Pn引脚(非读Pn锁存器)的值, 然后将此数值压入堆栈 以下是一段测试程序:

ORG 1000H

1000 75A07F MOV P2,#7FH

1003 7900 MOV R1,#00H

1005 74FF MOV A,#0FFH

1007 COA0 PUSH P2

1009 D0A0 POP P2

100B F3 MOVX @R1,A

100C 22 RET

这段程序原意是将FFH立即数存人外部RAM地址为7F00的单元中, 但具体的运行结果与这段程序是在片内或片外被执行有密切关系。若在片内,结果与程序原意一致;若在片外,mcu执行这段片外程序后 结果却把FFH错误地送到了外部RAM 的1000H地址去。为什么会出错?因为在执行片外程序时, 出现在P2端口引脚上的数据是PCH (程序指针的高8位,此时为10H),在执行PUSH P2指令时.读取P2引脚上的数据是10H.所

以将10H压入堆栈,紧跟的POP P2指令是将当前栈顶数据10H弹出并写入P2锁存器,然后执行的MOVX @R1,A指令,将A中的数据写入[P2R1](此

时P2RI=1000H)地址中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一下。 字串3

网友:
研究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