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同网络过孔间距如何控制?

楼主(2019-03-12):
同网络过孔间距如何控制?

如图:

网友A:
    关闭DRC打孔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DRC打孔没问题啊

    不关drc,孔一靠近就成一个了,很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关drc,孔一靠近就成一个了,很纠结。

可以参考此贴: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CD%AC%CD%F8%C2%E7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关drc,孔一靠近就成一个了,很纠结。

我建议设置同网络结合二楼说的关闭DRC结合来用,灵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设置同网络结合二楼说的关闭DRC结合来用,灵活一些。

    看过了,这个地方和CM设置有什么不同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了,这个地方和CM设置有什么不同呢,谢谢?

    首先是优先级的问题,在参数设置这里设置的间距要高于CM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了,这个地方和CM设置有什么不同呢,谢谢?

    再者,同网络过孔间距在CM里面根本没有设置的地方,这是最大的差异。

网友C:
    使用过程中注意PE和PEC的区别,还可以使用Add via快速放置矩阵过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使用过程中注意PE和PEC的区别,还可以使用Add via快速放置矩阵过孔

    PE

PE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关drc,孔一靠近就成一个了,很纠结。

    老吴说的add via也是常用的方法,很不错,在封边孔,射频大面积打孔,阵列孔,包地孔,电源孔等等应用很广泛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

PEC

    PEC就是过孔已经重叠了对吧

楼主:
    方法多,信息量大,感谢这么多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