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码及译码器工作原理分析

楼主(2019-03-13):
单片机编码及译码器工作原理分析

我们把所使用的每一种二进制代码状态都赋于特定的含义,表示一个特定的信号或对象,叫编码。如用四位二进制数的0000~1001这十种状太,分别表示0~9这十个十进制数码,称为8421编码。反过来把代码的特定含义翻译出来,称为译码。

计算机在处理各种文字符号或数码时,必须把这些信息进行二进制编码,在编码时所使用的第一种二进制代码状态都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即表示一个确定的信号或者对象,实现这种功能的电路叫编码器,如用于键盘的BCD码,ASCII码编码器等。

单片机外围电路用译码器较多,所以在这节课我们主要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下译码器的工作原理,把代码的含义‘翻译’成相应的输出信号,以表示其原意。其功能恰恰与编码器相反。

译码器可以将输入代码的状态翻译成相应的输出信号,以高、低电平的形式在各自的输出端口送出,以表示其意愿。译码器有多个输入端和多个输出端。假如输入的端个数为,每个输出端只能有两个状态,则输出端个数最多有2n个。常用译码器输入、输出端头数来称呼译码器,如3线-8线译码器,4线-10线译码器等。我们经常用到的74138就是一个三线-八线译码器。

编码、译码的概念我们了解下,下面我们就来重点来讲一下三-八译码器的工作原理,这在我们51单片机的接口电路中也是经常用到的。

网友:
刚好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2019-05-01):
好,最喜欢原理性的

网友(2020-01-10):
    看看先,写了些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