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独立看门狗总结

楼主(2019-03-13):
我的独立看门狗总结

一、独立看门狗IWDG概述

1.)看门狗设备(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可用来检测和解决由软件错误引起的故障;当计数器达到给定的超时值时,触发一个中断或产生系统复位。

2.)功能图:(由于本人无法贴图,请见参考手册,125页)

3.)独立看门狗(IWDG)由专用的40kHz 的低速时钟为驱动;因此,即使主时钟发生故障它也仍然有效。

4.)其中IWDG_PR为预分频器寄存器,IWDG_RLR为重新加载计数器寄存器,IWDG_KR为控制器存器。IWDG_SR为状态寄存器。(见图)

5.)IWDG_KR写入OXCCCC,启动独立看门狗功能,计数器值开始递减,减到0时,看门狗复位。IWDG_KR写入0XAAAA,计数器值被重新加载,即避免看门狗复位。IWDG_KR写入0X5555,则允许写IWDG_PR 和IWDG_RLR寄存器写操作。写入其它值,IWDG_PR 和IWDG_RLR被保护,数据将无法写入这两个寄存器。IWDG_SR状态寄存器指示预分频值和递减计数器是否正在被更新。IWDG_RLR寄存器范围为0-0xfff.

6.)如果用户在选择字节中启用了“硬件看门狗“功能,在系统上电复位后,看门狗会自动开始运行;如果在计数器计数结束前,若软件没有向键寄存器写入相应的值,则系统会产生复位。

7。)看门狗复位时,系统复位,程序重新开始运行。

网友:
刚好有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05-19):
    看门狗喂狗窗口一般设多久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