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元件的替换与更新

楼主(2019-03-13):
orcad中元件的替换与更新

有时要对原理图中某一个元件批量替换,或者给同一种元件统一添加属性值,这就要用到replace cache和update cache命令。
  批量替换 replace cache
  打开cache,选中要替换的元件,如图所示

  右键,replace cache

  弹出替换对话框

  Browse选择元件库,new part name栏选择新的元件,该元件用来替换原来的元件。
  Action中选择是否保留原来的属性,如果选择,那么原来的元件编号等信息保留,如果选择replace schematic properties,原来的属性全部丢失,使用元件库中的默认属性替换。OK,执行替换。
  批量更新 update cache
  1. 打开cache
  2. 选择要更新的元件
  3. 右键 update cache
  这两个命令很像,但是有区别。
  1. replace cache可以改变元件库的连接,选择不同的库即可。可以使不同的元件,也可以在不同的库中。而update cache不能改变原理图中元件和元件库之间的连接关系,只能把新的user properties属性带进来。
  2. 如果在元件库中添加了元件的footprint信息,想通过对cache操作带到原理图中,只能用replace cache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