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正交混频可以抑制镜频干扰?

楼主(2019-03-12):
最近在学习射频收发器的内容,里面讲到为了抑制镜频干扰,可以采用正交混频的方式。那么,为什么正交混频可以抑制镜频干扰?求高手解答!

网友:
没人来解答? 门外汉来扯几句哈,我没做过,但是学过
你说的正交混频器,其实原本就是设计用来抑制镜频的。它的结构如下:

射频信号经过功分以后分别进入两个混频器里面,这两个混频器的本振LO的相位相差90°,也就是正交了

网友:
功分后的射频信号经过混频器以后,会产生中频信号。经过90°电桥移相以后,在B端会输出同相等幅中频信号,而在A端则生成相位相差180°的等幅中频信号,从而抵消。所以A端没有中频信号输出。

而镜频信号进入混频器以后呢,和RF信号的在AB端的输出是相反的,A端输出等幅同相镜频干扰信号,而B端的镜频干扰信号则因为等幅反相而抵消。

好了,现在清楚了,有用的RF中频信号全部从B端输出,而镜频干扰信号则从A端输出,只要在A端接个50欧负载把干扰信号消耗掉就好。

以上就是正交混频抑制镜频干扰的基本原理。

网友:
惯例,发个资料,供参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0373-1-1.html

楼主:
@RF_CE 感谢回复, 有用的RF中频信号全部从B端输出,而镜频干扰信号则从A端输出,只要在A端接个50欧负载把干扰信号消耗掉就好 这句话看懂了,其他还是不太懂,具体怎么变换的还是不明白。

网友(2020-01-19):
00其他还是不太懂,具体怎么变换的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