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什么是MIMO

楼主(2019-03-12):
现在经常能够看到MIMO的字样,尤其是5G系统,更是强调他的多天线系统。我知道MIMO好像是指多发多收,但是对这个机制不是很清楚,请问是否有大神来详细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楼主理解的没错啊,MIMO就是多发多收,其实就是空间分集,多开出一些数据通道,就可以让传输速率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解的没错啊,MIMO就是多发多收,其实就是空间分集,多开出一些数据通道,就可以让传输速率加快。

感谢回复,多发多收是否指的是每个通路都可以发送和接收呢。比如我一个LTE手机,主通路发射接收,分集通路只接收,这能叫MIMO么?

网友B:
mimo 可以多波束 每个天线在数字域合成后 实现高增益 高带宽通信 具体的可以去了解下波束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mo 可以多波束 每个天线在数字域合成后 实现高增益 高带宽通信 具体的可以去了解下波束合成

楼上的说的没错,MIMO可以实现多波束收发,每个波束都携带不同的信息,然后在数字域合成一股信息。这样就间接的加宽了通信带宽,实现高速率通信。

网友:
MIMO主要有两种工作模式:

一种叫空间分集,空间分集工作模式下,每个天线,每个波束,传送的信号内容是一样的。接收端先进行空间分集解码

然后才进行解调制,而信息传输的速率不变。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个通信链路的增益。

举个例子,假设单发单收的系统增益为1,那么双发双收的系统相当于 单发单收x2 ,则系统增益为2。对接收机来说,

相当于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增加了一倍,灵敏度可以提升3dB。当然,这只是举例,实际增益并不是简单的射频增益,

而是在数字域,信息的叠加纠错。

网友:
接着来
MIMO的另一种工作模式叫空间多路复用

每条传输通路,每个波束都发送独立的信息,接收端会对每条通路的信息单独解调制,然后在数字域合成。

这样,相当于传输带宽增加了,传输速率也就增加了。

同样举个例子,单发单收的通信系统,传输信息的速率为1。那么,双发双收的空间多路复用系统,传输速率为 单发单收x2

也就是比单发单收提升一倍的速率。而传输信号强度没有增益,不会改善链路传输的质量。

网友:
贴图一张,分别解释空间分集和空间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多发多收是否指的是每个通路都可以发送和接收呢。比如我一个LTE手机,主通路发射接收,分集通 ...

楼主提的这种,当然是一种MIMO。

当年刚接触MIMO的时候,我有一个误区,觉得MIMO所谓的多发多收,指的是在一个终端上实现多发多收。

而实际上,MIMO指的是一个完整的通信链路。 发射端多发,而接收端多收,此之谓多发多收。

楼主的LTE终端虽然只有一个发射通路,但是接收通路是两个,而发射信号来自通信基站,在这里终端和信号基站

共同组成一个MIMO系统。而终端用到是空间分集还是空间多路复用,则要看终端当时的信号强度。如果终端的接收信号

强度弱,则MIMO 采用分集模式,提升系统稳定性。如果终端接收信号强度强,则MIMO采用多路复用模式,提升系统传输速度。

网友:
再来贴个图,解释下MIMO系统的工作模式

图两边的TX/RX分别代表一个通信链路的发射端和接收端

网友:
楼上高手啊,学习学习。我一直以为分集是分集,MIMO是MIMO, 原来分集只是MIMO的一种工作模式。

网友:
@从无到有  高手啊,能否再解释一下MU-MIMO,和传统的MIMO有什么区别?

网友:
MU-MIMO,这个东西是相对于SU-MIMO来说的。是802.11ac 2.0版本的标准提出来的。

MU-MIMO 全称 Multi-User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 翻译过来就是 多用户 多收 多发 系统

相对于SU-MIMO (Singel-User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来说,MU-MIMO主要的区别就是支持多用户。

看到这里估计你们要问了,平时我们用的路由器不是已经是多用户了么,一个路由器可以同时连接N台终端啊?

是的,路由器确实可以连接N台终端,但是同一时间内只有一台终端可以和路由器进行通信,其他终端只能在后面排队。

这就造成了网络堵车,好比一条宽敞的马路,却只有一个狭窄的路口,每次只能过一辆车。

而MU-MIMO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路由器和终端都同时支持MU-MIMO技术时,网络堵车将不复存在。每台终端

都可以自由的和路由器进行数据传输,而不用等待其他终端传输完。

网友:
当然了,现在MU-MIMO技术其实还不太成熟,各家路由器和终端的兼容性很差,导致MU-MIMO没有发挥出它应该有的作用。不过,这是个趋势。其实我们的LTE系统和未来的5G NR 也是有采用MU-MIMO的,只是大家不知道罢了。

网友:
嘿嘿,复习下MIMO的知识,楼上的兄弟讲得不错。

楼主:
感谢解答,原来多发多收指的是一个系统啊,不是单指某一个通信设备。学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