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ll axlshell system 函数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3-12):
shell axlshell  system 函数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事先声明,以下结论不一定准确

axlShell  : 执行 Allegro PCB Editer 的命令,返回值 为 t

Shell : 执行系统命令(看说明是说执行 unix 命令,不确定windows 命令是否可以),返回值 为t

system : 执行系统命令(看说明是说执行 unix 命令,不确定windows 命令是否可以),返回值 为命令执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