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orCAD中怎么画MOS管的器件原理图

楼主(2019-03-13):
刚开始学习使用orcad,不知道MOS管的原理图怎么画,如下图:

楼主:
自顶,求帮助

网友A:
这个很难用文字来简单描述
建议从自带的库里面比如discrete或者ON_MOS里面抓一个出来,选中后右键edit part,观察学习一下是怎么建的。
PS:画非直角的线按住shift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用文字来简单描述
建议从自带的库里面比如discrete或者ON_MOS里面抓一个出来,选中后右键edit par ...

好的,我试试,刚刚学习,很多特殊方法还不熟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