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控制电源通断问题

楼主(2019-03-13):
三极管控制电源通断问题

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使用三极管或者MOS管实现对电源的控制。基本要求如下:
       正常情况下,设备是通电情况,如果想断电的话,则需要通过IO口对三极管进行控制,关断设备电源。
      请大家帮忙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那就控制IO口的输出电平控制三极管的关断从而关断电源

网友:
关闭电源用继电器,然后用一个IO口控制继电器就行了

楼主:
感谢各位提供的思路 我这就去试试

网友:
用三极管控制设备电源供电,设备电源供电电压、功率、驱动电流是多少?如果设备功率过大,三极管你怎么选?其实这类问题最好的方式是用继电器实现控制。单片机的I/O口可以去驱动继电器,如果电流不够那么I/O->三极管->继电器。网上资料很多,可以自己找图。用继电器的好处在于继电器类型丰富,可以带强负载,比三极管控制简单,只需要注意驱动电流问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