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中有没有保持间距推挤线或者移动线的功能?

楼主(2019-03-13):
mentor中有没有保持间距推挤线或者移动线的功能?

网友:
推挤本来就是mentor的强项,保持间距推挤在规则上我觉得设置好了也挺好实现的。

网友A:
    二楼说的对,一般的推挤在mentor是比较好实现的,VX版本中还加入了保持间距移动

楼主:
    这个是具体怎么用的?

网友:
    首先选中一个网络后RMB,选择相关选项,和此线平行的线都会被高亮选中

网友B:
    水飞软件运用的炉火纯青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水飞软件运用的炉火纯青啊

    ,还要和老吴不断学习,老吴把2.5的what's New放出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飞软件运用的炉火纯青啊

    其实我个人感觉这个功能不是很实用哈,和Allegro比起来还是有差距,Allegro框选线后进行move,线进行动态的变化,间距也能保持,并且线一般不会断掉,在后期优化布线的时候效率还是挺高的,Mentor在这个基础上还是需要再努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要和老吴不断学习,老吴把2.5的what's New放出来么

满足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满足你

网友(2024-10-21):
引用 网友A:
二楼说的对,一般的推挤在mentor是比较好实现的,VX版本中还加入了保持间距移动

    怎么我的推挤不了,不知道哪里设置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