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哪位大侠指点下power SI提取多条信号线S参数,拜谢!

楼主(2019-03-13):
刚刚接触sigrity,还在蒙圈中。
现在我想提取DDR信号线的S参数,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sigrity的界面还是很人性化的,左边的菜单就是你要操作的步骤

楼主(2019-04-12):
    要提PDN用哪个软件?太多,晕啊

网友:
    POWER SI,多少个net设置多少个port;具体操作看HELP中的powersi部分

网友:
    跟提取一个的方法是一样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