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学习笔记基本语法篇(十三)...............Gate门

楼主(2019-03-13):
Verilog学习笔记基本语法篇(十三)...............Gate门

Verilog中已有一些建立好的逻辑门和开关的模型。在所涉及的模块中,可通过实例引用这些门与开关模型,从而对模块进行结构化的描述。

逻辑门:

and (output,input,...)

nand (output,input,...)

or (output,input,...)

nor (output,input,...)

xor (output,input,...)

xnor (output,input,...)

缓冲器和与非门

buf (output,...,input)

not (output,...,input)

三态门:

bufif0 (output,input,enable)

bufif1 (output,input,enable)

notif0 (output,input,enable)

notif1 (output,input,enable)

MOS开关

nmos (output,input,enable)

pmos (output,input,enable)

rnmos (output,input,enable)

rpmos (output,input,enable)

CMOS开关

cmos (output,input,Nenable,Penable)

rcmos (output,input,Nenable,Penable)

双向开关:

tran (inout,inout2)

rtran (inout,inout2)

双向可控开关

tranif0 (inout1,inout2,control)

tranif1 (inout1,inout2,control)

rtranif0 (inout1,inout2,control)

rtranif1 (inout1,inout2,control)

上拉源和下拉源

pullup (output)

pulldown (output)

以下为上述门电路的真值表:

其中逻辑值L和H代表部分未知值。L表示0或者Z,H表示1或者Z;

附表1 与门真值表

and         0          1          x          z
0          0         0         0         0
1         0         1          x
x         0         x         x
z         0         x         x         x

附表2 与非门真值表

nand         0          1          x          z
0          1         1         1         1
1         1         0          x         x
x         1         x         x
z         1         x         x

附表3 或门真值表

or         0          1          x          z
0          0         1         x
1         1         1          1         1
x         x         1         x         x
z         x         1         x

附表4 或非门真值表

nor         0          1          x          z
0          1         0         x
1         0         0          0         0
x         x         0         x         x
z         x         0         x

附表5 异或门真值表

xor         0          1          x          z
0          0         1         x         x
1         1         0          x
x         x         x         x         x
z         x         x         x         x

附表6 同或门真值表

xor         0          1          x          z
0          1         0         x
1         0         1          x         x
x         x         x         x         x
z         x         x         x

附表7 缓冲器及与非门真值表

buf                 not
Input        Output                 Input        Output
0        0                 0        1
1        1                 1        0
x        x                 x
z        x                 z        x

附表8 缓冲器使能端真值表

Bufif0        Enable                 Bufif1        Enable
0        1        x        z        0        1        x        z
D

A

T

0        0        z        L        L
D

A

T

A

0        z        0        L        L
1        1        z        H        H        1        z        1        H        H
x        x        z        x        x        x        z        x        x
z        x        z        x        x        z        z        x        x        x

附表9 缓冲器非门使能端真值表

notif0        Enable                 notif1        Enable
0        1        x        z        0        1        x

A

T

A

0        1        z        H        H
D

A

T

A

0        z        1        H
1        0        z        L        L        1        z        0        L        L
x        x        z        x        x        x        z        x        x        x
z        x        z        x        x        z        z        x        x        x

附表10  MOS型控制端真值表

Pmos

Rpmos

Control
Nmos

Rnmos

Control
0        1        x        z        0        1        x        z
D

A

T

A

0        0        z        L        L
D

A

T

A

0        z        0        L
1        1        z        H        H        1        z        1        H
x        x        z        x        x        x        z        x        x
z        z        z        z        z        z        z        z        z

规则:

1)缓冲门、非门都可以有多个输出,但是这些输出值都是相同的。

2)当nmos,pmos,cmos, tran, tranif0, tranif1类型的开关开启时,信号从输入到输出并不改变其强度。

3)当有电阻的开关,如rnmos, rpmos, rcmos, rtran, rtranif0, rtranif1类型的开关,开启式,信号从输入到输出会改变其强度。

Strength        减至
supply        pull
strong        pull
pull        weak
large        medium
weak        medium
medium        small
small        small
highz        hi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