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撰写STC89C52单片机开发板的红外线串口通讯代码?

楼主(2019-03-13):
如何修改撰写STC89C52单片机开发板的红外线串口通讯代码?

将遥控器上的2,4,6,8按键定义为电脑上显示的相应按键的数值为01,03,02,04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P0_0=P2^2;
sbit P0_1=P2^3;
sbit P0_2=P2^4;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IRIN=P3^2;

u8 IrValue[6];
u8 time;

u8 DisplayData[8];
u8 SendData;
u8 code smgduan[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void delay(u16 i)           //延时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u8 i;
        for(i=0;i<3;i++)
        {
                switch(i)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P0=DisplayData[2-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IrInit()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IT0=1;
        EX0=1;
        EA=1;

        IRIN=1;
}

void UsartInit()                             // 设置串口
{
        SCON=0X50;                      //工作方式为1
        TMOD=0X20;                      //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波特率4800
        TL1=0XF3;
        ES=1;
        EA=1;
        TR1=1;
}

void main()                                //主函数
{

        IrInit();
        UsartInit();
        while(1)
        {
                DisplayData[0]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1]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2] = smgduan[16];
            DigDisplay();

                if(SendData==1)

/*                   红外线按键对应值
                   2---0x18 4--0x08
           8--0x52  6--0x5a
*/
                  if((IrValue[2]==0x18)||(IrValue[2]==0x08)||(IrValue[2]==0x5a)||(IrValue[2]==0x52))

                                   SBUF=IrValue[2];

                                switch(IrValue[2])

        case 0x18:
                                        P0=0XFF;
                                P0_0=0;
                                break;

     case 0x08:
                         P0=0XFF;
                 P0_1=0;
                 break;

     case 0x5a:
                         P0=0XFF;
                 P0_2=0;
                 break;

                   }
                   SendData=0;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读取红外线数值的中断函数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if(IRIN==0)
        {

                err=100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if(IRIN==1)
                {
                        err=500;
                        while((IRIN==1)&&(err>0))

                                delay(1);
                                err--;
                        }
                        for(k=0;k<4;k++)
                        {
                                for(j=0;j<8;j++)

                                        err=6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return;

                                        }
                                        IrValue[k]>>=1;
                                        if(Time>=8)
                                        {
                                                IrValue[k]|=0x80;

                                        Time=0;
                                }
                        }

                if(IrValue[2]!=~IrValue[3])
                {
                    SendData=0;
                        return;

                else

                   SendData=1;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RI = 0;
        SBUF=IrValue[2];
        while(!TI);
        TI=0;
}

网友:
仿真测试一下 看怎么提示

网友A:
收到红外数据后,增加一个数据转换,转成你所要求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红外数据后,增加一个数据转换,转成你所要求的数值

我用你这个方法的确实现了我最终的功能,这个使用labview制作的上位机也能够完成相应的工作了,但是主要功能我还需要进一步修改,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这是我最后修改后的代码

0 将遥控器上的2,4,6,8按键定义为电脑上显示的相应按键的数值为01,03,02,04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P0_0=P2^2;
sbit P0_1=P2^3;
sbit P0_2=P2^4;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IRIN=P3^2;

u8 IrValue[6];
u8 time;

u8 DisplayData[8];
u8 SendData;
u8 code smgduan[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void delay(u16 i)           //延时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u8 i;
        for(i=0;i<3;i++)

                switch(i)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P0=DisplayData[2-i];
                delay(100);
                P0=0x00;
        }

void IrInit()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IT0=1;
        EX0=1;
        EA=1;

        IRIN=1;
}

void UsartInit()                             // 设置串口
{
        SCON=0X50;                      //工作方式为1
        TMOD=0X20;                      //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波特率4800
        TL1=0XF3;
        ES=1;
        EA=1;
        TR1=1;
}

void main()                                //主函数
{

        IrInit();
        UsartInit();
        while(1)
        {
                DisplayData[0]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1]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2] = smgduan[16];
            DigDisplay();

                if(SendData==1)
                {
/*                   红外线按键对应值
                   2---0x18 4--0x08
           8--0x52  6--0x5a
*/
if(IrValue[2]==0x18)
                        {
                                SBUF=0x01;

                        else if(IrValue[2]==0x08)
                        {
                                SBUF=0x03;

                        else if(IrValue[2]==0x5a)

                                SBUF=0x04;
                        }
                        else if(IrValue[2]==0x52)
                        {
                                SBUF=0x02;
                        }
                        SendData=0;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读取红外线数值的中断函数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if(IRIN==0)
        {

                err=100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if(IRIN==1)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1);
                                err--;

                        for(k=0;k<4;k++)
                        {
                                for(j=0;j<8;j++)
                                {

                                        err=60;
                                        while((IRIN==0)&&(err>0))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if(Time>=8)
                                        {
                                                IrValue[k]|=0x80;
                                        }
                                        Time=0;

                        }
                }
                if(IrValue[2]!=~IrValue[3])

                    SendData=0;
                        return;
                }
                else

                   SendData=1;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RI = 0;
       //      SBUF=IrValue[2];
        while(!TI);
        T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