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n二极管做衰减器可以做到多宽的带宽和频率?

楼主(2019-03-13):
用pin二极管做衰减器可以做到多宽的带宽和频率?

网友:
为啥要用二极管做衰减器呢? 直接用电阻衰减器多好~~

网友:
PIN 二极管通常用作射频开关,一般不用作衰减器。当然,如果作为可变阻抗器件使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
PIN二极管可以当做衰减器用。
细微调节电流,则Pin二极管的电阻发生变化。

网友:
电阻都在变化,那电路的VSWR如何保证?

网友:
可以采用3dB电桥平衡式电路,将两个PIN二极管电阻变化产生的反射互相抵消掉。
那么这种衰减器的频率范围,似乎取决于3dB电桥的频率特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