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CST仿魔T的问题

楼主(2019-03-13):
我要用CST仿个魔T结构的二合一功率合成器。如图:

端口一二为输入端,端口三为输出端,端口四为隔离端。
仿真的时候如果激励源这样选:

就会得到各个S参数,以s11为例:

但因为我做的是合成器,只需要输入端加激励就行,所以我在source type 里选了selection,只选择端口一和端口二加激励,

结果得到了下面的s参数,S1,1[1.0,0.0]+2[1.0,0.0].

我想问问得到的这俩个结果有啥区别?对于我做的合成器那个更有价值???

网友:
几乎没怎么用过CST,不过我看第二张图的结果有点奇怪,S1,1[1.0,0.0]+2[1.0,0.0]. 这个什么意思?会不会是楼主激励选错了?

按道理说单独计算1端口和2端口,和计算所有端口,对S11来说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帮楼主顶贴,不然过两天就沉了。我和楼上的意见一样,第二次的仿真结果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
两个端口都加激励,如何仿真出S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