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DMI的差分线对走线请教 大神

楼主(2019-03-13):
平常接触的案子,HDMI的差分线对都是直接走Top层的,只要有按HDMI的基本PCB layout要求去做。基本上RE测试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现在有一个新案子RE测试Fail,742.5MHz over 6dB。加了各种choke换了各种线,常规的方法都用了,最后也只是降了5dB. 我有看了PCB的layout,基本都没什么问题,HDMI的眼图也漂亮,除了HDMI的差分线对走线由于空间限制,是从Top层到第三层,再从第三层回到Top层。

请教各路大神:

1.HDMI的差分线对走过孔对RE影响很大吗?若影响大,可是DDR,Sata, wifi PCIE这类高速差分信号线平常都是走两次过孔的,没见RE有什么问题……

2. 有哪位接触过的案件:HDMI的差分线对是有换层,RE测试,HDMI有under 5dB的?

非常感谢!

网友:
产品在测RE时HDMI接口要接HDMI线,HDMI信号换层带来的回流不顺畅,使HDMI线缆成为有效的辐射天线,因此接口信号的处理尤为重要

网友:
    HDMI速率不算特别高,正常差分对走都行,建议配图,

网友(2019-05-18):
    你这是几层板?差分最好别走中间,不好控制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