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层次原理图,如何能检查出port缺失?

楼主(2019-03-13):
    非层次原理图中,某页图只画了一个port,另一页图没有画对应的port,编译工程没有报错。今天看了project设置好一会,没找到解决办法。所以来请教各位同学,是否只有层次原理图才能检查出这种错误?

    谢谢~~~

网友:
是的,通过放置sheet entry,并进行连通,软件才知道子图的这两个Port是需要连起来的。
在软件Net Identifier Scope默认为Automatic的前提下:
对于没有主图的情况,软件会按flat设计处理:不同子图有相同Port,那么会自动连接;若某个子图少了Port,软件也不会认为有错。
对于有主图的情况,软件会按Hierarchical设计:若在主图的“子图一”里设置了sheet entry,而“子图一”里没有相同名字的Port,编译时就会报错。
如下是一个使用sheet entry的例子:

楼主:
OK。那看来必须建层次图才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