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数据信号的理解 DQ DQS CLK

楼主(2019-03-14):
DQ是数据,是DQS是控制DQ数据传输的时钟,CLK,是基频,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CLK是bus clk,未做PLL前的才是基频。
DQS是strobe,起源同步数据选通作用,其机制可参考DQ触发器原理。

网友(2019-05-11):
CLK是给命令和地址做参考时间用
DQS有(写)和出(读)的方向给DQ做参考时间,判断高低准位,和数据建立/保持时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