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2.1中有没有自动删除残铜的功能?

楼主(2019-03-14):
    各位大神,你们好!
如题,请问mentor VX2.1中有没有自动删除残铜的功能?

    残铜示例

    残铜示例

网友A:
    我个人感觉这种现象在一般单板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确实看着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这种现象在一般单板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确实看着不爽。

    表面如果较细较长,会有天线效应,引入不确定的干扰。

网友B:
    看着不顺眼,但估计不好弄!要手工除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如果较细较长,会有天线效应,引入不确定的干扰。

射频板和高速板确实应该注意,但是一般射频部分对于间距都需要控制,基本不会有这个现象,当然要自动的话可以在mentor中设置独立的电源class进行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顺眼,但估计不好弄!要手工除掉!

我上面发的图就是设置后消掉的,可以参考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发的图就是设置后消掉的,可以参考是不是这样的。

请问这是怎么做到的?在哪里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怎么做到的?在哪里设置?

可以试试这个地方,版本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怎么做到的?在哪里设置?

    建议不要所有的plane用一种plane class,否则可能会得此失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所有的plane用一种plane class,否则可能会得此失彼。

谢谢。
我刚看了一下工程,现在基本上也是这样设定的,但是不同plane都会应用同一个规则,怎么设定不同plane不同规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刚看了一下工程,现在基本上也是这样设定的,但是不同plane都会应用同一个规则,怎么设定不同p ...

你可以根据层或者电源种类去设置自定义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根据层或者电源种类去设置自定义的规则

    不清楚在哪里设置的,能截图说明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根据层或者电源种类去设置自定义的规则

    学习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在哪里设置的,能截图说明一下吗?

    电源附加平面的地方和电源参数设置需要同步,后面我截图给你,但是我还是建议最好是手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附加平面的地方和电源参数设置需要同步,后面我截图给你,但是我还是建议最好是手工修改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可以参考上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上图试试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