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神们如何操作dsPIC33/PIC24系列中32位定时器的读/写操作?

楼主(2019-03-14):
问问大神们如何操作DSPIC33/PIC24系列中32位定时器的读/写操作?

网友A:
dsPIC33/PIC24系列中32位定时器的读/写操作,为每个C类定时器都提供了一个保持寄存器TMRyHLD。读B类定时器中的低有效字时,会自动将C类定时器中的高有效字读到TMRyHLD。写高有效字时则要先将数据写入TMRyHLD,然后在将低有效字写入B类定时器时,会自动将TMRyHLD的内容写到C类定时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IC33/PIC24系列中32位定时器的读/写操作,为每个C类定时器都提供了一个保持寄存器TMRyHLD。读B类定时器 ...

谢谢了 我这就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