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盖绿油会影响性能么?

楼主(2019-03-14):
最近在做蓝牙项目,发现很多PCB板上的天线都盖了绿油,我想问,盖绿油会影响性能么?是不是要求露铜更好?求回答,谢谢!

网友:
楼主,只要你天线调试的时候是带绿油调试的,那天线性能就不会有影响。如果调试的时候是露铜的,生产的时候刷了绿油,那天线的中心频点可能会有偏移

网友:
承载天线的基材,还有覆盖天线的绿油,甚至是远离天线的金属材料,塑胶外壳等等,都会影响天线的辐射。所以天线在测试和调试的时候都要带环境,否则最后的产品性能可能差得比较大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天线调试时需要带环境进去调试,单调天线本身没有意义。当然,如果是外置天线,环境对天线的影响没那么大,可以单独调试。

楼主:
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按楼上的说法,我们的产品都是模块,用在真正产品上的时候,性能岂不是用可能差很多?岂不是每个产品都要重新调?

网友:
也没有那么夸张,调试模块天线的时候适当的将带宽做宽点,这样即使放在成品上天线中心频点偏掉了也不会差得太远。当然,如果能在整机环境上重新调试就最好了。

网友A:
楼主,PCB天线还是建议盖上绿油,否则容易氧化生锈,这样对性能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PCB天线还是建议盖上绿油,否则容易氧化生锈,这样对性能会有影响。

谢谢提醒,后续生产肯定是会盖绿油的,如果不盖绿油肯定也会镀金防氧化

网友(2019-07-08):
不盖绿油和盖绿油基本没有影响,我打板测试过,做osp工艺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