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9-03-14):
求问大神

是不是所有产品都是按照50欧阻抗来设计?

如果设计一个内存条,是不是也要用50欧? 如果不是的话,怎么来计算该采用多少的阻抗呢?

网友:
这个阻抗芯片手册有要求

网友A:
内存条上普通IO是50.差分是100,USB是90,如果有视频一般是75,射频也是75~~差不多靠近就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上普通IO是50.差分是100,USB是90,如果有视频一般是75,射频也是75~~差不多靠近就成了~~

非高速信号不用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高速信号不用匹配~~~~

普通IO是50.差分是100  这些数据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IO是50.差分是100  这些数据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是源端和终端内部结构决定的 是协议约定了的

网友B:
内存条的单线阻抗:50Ω
内存条的差分阻抗:100Ω
阻抗误差通常小于±10%

阻抗计算分传输线和微带线,两者结构及阻抗计算方法不同:
微带线阻抗结构特征与计算:

带状线阻抗结构特征与计算:

网友:
实际的应用都是采用工具来计算的,如:Sim900

网友:
一般单端都是做50欧姆,差分做100欧姆

网友:
不是所有都50,视具体IC规格书

网友:
不是的,通射频的50欧 像USB的差分是90欧,像HDMI的差分是100·110欧,通常用这三种阻抗

网友:
    X86英特尔平台的内存信号有40,38,50,USB有85OHM的这个要看具体的芯片资料,ARM平台USB做90OHM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的单线阻抗:50Ω
    内存条的差分阻抗:100Ω
阻抗误差通常小于±10%

    学习一下

网友C: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50、75、100、120,还区分单端和差分。

网友:
    单端都是50Ω,差分100Ω

网友:
    这种好像叫特性阻抗哦,由其结构、材质决定。特性阻抗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50、75、100、120,还区分单端和差分。

120的还没见过,请问是哪种平台哪种信号啊?

网友(2019-05-24):
    感谢老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