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3.3V信号控制12V供电导通??

楼主(2019-03-14):
如何用3.3V信号控制12V供电导通??

我想用单片机IO电平通过三极管控制12V电源导通,为啥只导通只有2.6左右??大神帮帮忙

网友:
试试把三极管放在LED和地之间

网友:
若发光二极管工作  电压2v,电流10ma   那么电阻值应该为12v-2v/10ma=1k左右。 而你选择的电阻有点大,三极管处于放大区,ce间电位高,损耗大。 最关键的是,把负载放在e极,导通控制电压是Ube,e极电位升高,Ub就得变大!npn做开关,把负载放在集电极最佳!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这就去试试

网友A:
按照你的图,可将串联的 R2、LED1 接到 Q1 的集电极即可。再或是R2、LED1不动,只将Q1 换成 PNP 型的三极管亦可。

网友:
三极管导通,基极下来就是这个电压,你可以选用PMOS

网友:
可以用场效应管或者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图,可将串联的 R2、LED1 接到 Q1 的集电极即可。再或是R2、LED1不动,只将Q1 换成 PNP 型的三极管 ...

前面说的是对的,后面说的有问题,3V电压加到PNP管的基极,射极上12V,这样是关不断的。
有一种特别情况,用3V的单片机的IO来控制,如果这个IO是真开漏输出,那是可以关断PNP管子的。

网友:
3-0.6,你这是射极跟随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