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群脉冲试验做不做地线?

楼主(2019-03-14):
    请教大神,

三相380V电源,有接地线,请问这根地线做不做群脉冲试验,如果做,是单独注入,还是和其它导线 同时注入,如果试验设备只有N接口,没有PE接口,可不可以用N接口代替。

    非常感谢!

网友:
    EFT测试仪可以设置几线同时注入或者单线注入,两种情况都要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