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击浪涌耦合元件的疑问

楼主(2019-03-14):
请教大神, 关于IEC 61000-4-5中提到的电源端口和直接注入法使用的耦合元件18uf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为何是18uf?
另外电源口的差模用的是18uf, 而共模是9uf, 正好是一半,而从配置上看差模注入的是两根线(L,N),共模注入的是单线(L OR N),所以是一半?  这个18uf和9uf是线缆对地的分布阻抗?还是什么?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两个值的选择应该是通过雷云放电时间常数典型值,所以标准采用作为一个标准浪涌耦合参数

网友:
该电容是一个长期的试验值。所以只是标准根据统计规定了一个比较有代表的参数,来规范试验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