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SMA立在PCB上和横在PCB上,差别有多大?非常感谢!

楼主(2019-03-14):
无线通信芯片的测试板PCB,RF输入的SMA垂直立在PCB上和横在PCB上(经常可看到SMA卡 在PCB的边缘那种),对noise figure差别有多大,1dB有吗非常感谢

网友:
采用何种SMA接口并不会影响你最终的noise figure,通常合格的接口插损都是很小的。关键还是看你板子怎么做,焊盘怎么做,这些会影响你最终的通路插损。

网友:
版主有一个帖子可以帮到你,请看下面的链接。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6919-1-3.html

网友:
无论是立着的,还是横着的,都与PCB设计强相关。如果设计失误,直通链路就会变成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