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导出的封装带扇出,奇怪

楼主(2019-03-14):
如图,从板子里导出的封装怎么把扇出带上了?好奇怪。

网友:
什么扇出?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你是用什么方法导出封装的,File-Export-libraries  的话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你是直接导出器件吗?

网友A:
    试试这个看看!

网友B:
    楼上说的是你BGA用软件自动FANOUT后线和VIA变成器件属性了,点这个命令后框选BGA,解锁线和VIA的器件属性。前提是你用导出器件才会有这个问题,你要是导出库是不会出现器件带VIA和线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你BGA用软件自动FANOUT后线和VIA变成器件属性了,点这个命令后框选BGA,解锁线和VIA的器件属性。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看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