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能打开allegro17.2文件吗?

楼主(2019-03-14):
如题所示。

网友:
可以存成低版本再导入

网友:
allegro17.2无法降版本,目前也无法导入到AD里面,但是可以通过allegro的skill插件进行转换为ad文件,需要可以将文件回复发上来,或者到allegro版块发帖子。可以帮你转一下!

网友:
具体转换方法可以参考链接的帖子: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2232-1-1.html

网友(2020-05-20):
    另存到低版本,或者安装个17.2后再导入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电脑必须同时安装了AD,allegro两个软件后。ad调用自动allegro实现导入,很慢很慢

网友(2020-07-08):
    找了很久看看吧

网友(2020-10-28):
    安装个高版本的AD试试,我没装allegro也导的进

    只是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allegro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