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没有异形孔的话,nc route 的时候是不是不会导出ROU文件

楼主(2019-03-14):
有个小板子,nc route成功,但就是没有rou文件

楼主:
    换了个大板子,就导出了rou文件

楼主:
    加 ncroutebits.txt 文件的方法我试过了,没用

楼主:
    没有异形孔的小板,没有ROU文件,应该不会影响制板吧

网友:
    没有异形孔不需要导ROU文件。

网友:
    没出过rou文件,板厂也做的好好的

网友:
    没有异形孔不需要出rou文件!

网友:
    没有异形孔 需要吧

网友:
    一般不需要出,板厂加工不需要。

网友:
    如果板子上没有异性钻孔的话,是不会产生rou文件的

网友:
    我也是,提示成功,但是没有这个文件,不过不影响制板

网友:
    你都没有异形过孔呀!那你就不需要给板厂异形过孔的文件呀

网友(2020-01-17):
引用 楼主:
加 ncroutebits.txt 文件的方法我试过了,没用

楼主请问下.rou文件和ncroutebits.txt文件都是route之后自动生成的吗,还是ncroutebits.txt是自己根据异形孔尺寸,自己编写的记事本文件?

网友:
    3 Z* K4 n9 X2 A* Y& d没有异形孔不需要导ROU文件的

网友:
    .rou就是异形孔文件

网友:
    没有异形孔就没有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