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stc12单片机通过串口采集modbus协议的智能仪表

楼主(2019-03-15):
stc12单片机通过串口采集modbus协议的智能仪表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在做的项目是关于“stc12单片机通过串口采集modbus协议的智能仪表”;单片机使用的是STC12c5a60s2,智能仪表是带有modbus协议的智能电阻表,请问通过rs232如何采集仪表的电阻值数据,此外想两个串口采集两个智能电阻表

网友A:
那你需要这个电表的MODBUS协议文档。
单片机根据协议文档,通过rs232串口向电表发送modbus指令,然后电表回复你要的数据(比如电阻值)。
两个串口也是一样的原理。
PS:其实1个串口也能采集2个MODBUS设备,因为MODBUS协议中自带地址,1个串口最大支持254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需要这个电表的MODBUS协议文档。
单片机根据协议文档,通过rs232串口向电表发送modbus指令,然后电表 ...

这个是协议,能举个例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协议,能举个例子么

这张图片举的例子就很好:
向仪表发送:01 03 00 62 00 02 65 D5
01:设备地址(应该是默认为1)
03:读寄存器命令的功能码
00 62:PV1的寄存器地址(也就是说PV1测量值存在这个地址,命令读取的就是这个地址)
00 02:从0x0062这个地址读取2个字的数据,也就是4个字节的数据(MODBUS一个字等于2字节)。
65 D5:CRC校验码

然后仪表返回:01 03 04 6D 96 49 F3 71 66
01:设备地址(应该是默认为1)
03:读寄存器命令的功能码
04:读命令返回了4个字节的数据
6D 96 49 F3:PV1数据值
71 66:CRC校验码

网友:
你上面的那张纸 写的已经很明白了,串口设置为  96 N 8 1 ,十六进制发送:01 03 00 62 00 02 65 D5 ,然后,传感器器就会回复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