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15的ADC结果控制PWM输出

楼主(2019-03-15):
STC15的ADC结果控制PWM输出

STC15的ADC结果控制PWM输出,关系曲线如下,请问各位大神,如何建立两者的关系,用关系式的话用什么样的关系式运行速度会快一些,谢谢!

网友A:
用分段方式吧,变化曲线比较直的地方可以用可以用斜率或三角关系式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分段方式吧,变化曲线比较直的地方可以用可以用斜率或三角关系式来计算

分段做的直线方程式,PWM输出在某个点后出现电压跳变,或不稳定的现象,请问是为什么?用的STC15W408AS内部的ADC和PWM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段做的直线方程式,PWM输出在某个点后出现电压跳变,或不稳定的现象,请问是为什么?用的STC15W408AS内 ...

要看根据方程式计算出来的数值是否正确,比如根据ADC计算出的PWM参数是否正确,PWM的设置是否正确等。
不稳定的情况可能是ADC的数值在变化,因此计算出来的PWM也在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根据方程式计算出来的数值是否正确,比如根据ADC计算出的PWM参数是否正确,PWM的设置是否正确等。
 ...

谢谢,我先检查一下程序中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