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学习笔记基本语法篇——运算符

楼主(2019-03-17):
    Verilog学习笔记基本语法篇——运算符

    Verilog HDL的语言的运算符的范围很广,按照其功能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算术运算符 +,-,*,/,%

优先顺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优先级别

最低优先级别

    (2)赋值运算符 =,<=

    (3)关系运算符> ,<,>=,<=

    (4)逻辑运算符 &&, ||, !

(5)条件运算符 ?:

    (6)位运算符 ~, | , ^ ,& ,^~

(7)移位运算符 << ,>>

    (8)拼接运算符 {}

    (9)其他。

1)基本的算术运算符:加减乘都比较简单这里不再记录。

在进行整数的除法运算时,结果要略去小数部分,只取整数部分;而进行取模运算时(%,亦称作求余运算符)结果的符号位采用模运算符中第一个操作数的符号。

-10%3  结果 -1  11%-3  结果为2

    注意:在进行算术运算时,如果某一个操作数有不确定的值x,则整个结果也为不确定值x。

    2)位运算符:

    按位取反~ 、按位与 & 、按位或 | 、按位异或 ^ 、按位同或 ^~

    在不同长度的数据进行位运算时,系统会自动的将两个数右端对齐,位数少的操作数会在相应的高位补0,一时的两个操作数按位进行操作。

3)逻辑运算符:

逻辑与 &&、逻辑或 ||、逻辑非 !

    其中&&和||是双目运算符,其优先级别低于关系运算符,而 !高于算术运算符。

    4)关系运算符

    < 、 > 、  <=  、  >= 如果关系运算是假的,则返回值是0,如果声明的关系是真的,则返回值是1。 关系运算符的优先级别低于算数运算符。

    如:  a<size-1                //这种表达方式与下面的表达方式相同

      a<(size-1)             //

          size-1<a               //这种表达方式与下面的表达方式不同

          size-(1<a)            //

5)等式运算符

== 、!= 、===、!==  符号之间不能有空格。

“==”和“!=”称作逻辑等式运算符,其结果由两个操作数的值决定。由于操作数可能是x或z,其结果可能为x;

    “===”和“!==”常用于case表达式的判别,又称作cae等式运算符。其结果只为0和1.如果操作数中存在x和z,那么操作数必须完全相同结果才为1,否则为0.

逻辑等式运算符和case等式运算符的区别:

    ===        0        1        x        z                 ==        0        1        x
    0        1        0        0        0                 0        1        0        x        x
1        0        1        0        0                 1        0        1        x
    x        0        0        1        0                 x        x        x        x        x
z        0        0        0        1                 z        x        x        x

    6)移位运算符

    << 、 >>  a>>n其中a代表要进行移位的操作数,n代表要移几位。这两种移位运算都用0来填补移出的空位。

    如果操作数已经定义了位宽,则进行移位后操作数改变,但是其位宽不变。

    /*不懂之处;(夏宇闻第三版,p41)

    4'b1001<<1=5'b10010;    4'b1001<<2=6'b100100;   (左移会使得位数增加?)

1<<6=32'b1000000;        4'b1001>>1=4'b0100;       (右移不会改变位数?)

    4‘b1001>>4=4'b0000;

    */

7)位拼接运算符

    {信号1的某几位,信号2的某几位,......信号n的某几位} 将某些信号的某些为列出来,中间用逗号分开,最后用大括号括起来表示一个整体的信号。

在位拼接的表达式中不允许存在没有指明位数的信号。

{a,b[3:0],w,3'b101}               //等同于{a,b[3],b[2],b[1],b[0],w,1b'1,1'b0,1'b1}

    {4{w}}                                   //等同于{w,w,w,w}

    {b,{3{a,b}}}                          //等同于{b,a,b,a,b,a,b}  这里面的3、4必须是常量表达式。

8)缩减运算符

这是单目运算符,也包括与、或、非运算。运算规则与位运算相似,不过是对单个运算符的每一位逐步运算,最后的运算结果是一位的二进制数。

    c=&B;          //意思同c=((B[0]&B[1]) &B[2] ) & 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