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使用matlab和ISE 创建并仿真ROM IP核

楼主(2019-03-18):
转——使用matlab和ISE 创建并仿真ROM IP核

大家好,又到了每日学习的时间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使用matlab和ISE 创建并仿真ROM IP核。本人想使用简单的中值滤波进行verilog相关算法的硬件实现,由于HDL设计软件不能直接处理图像,大部分过程都是可以将图像按照一定的顺序保存到TXT文档中,经过Modelsim仿真后,处理的数据再经过matlab显示图像;图像首先通过matlab或者C语言保存在TXT文档中,生成测试向量文件,然后在仿真软件中进行仿真处理,把处理后的数据保存为TXT格式,最后用matlab显示,观察结果。一般都是先创建MIF文件,将图像中的像素信息用一个ROM储存起来,然后调用ROM里面的地址进行处理,相当于制作了一个ROM查找表。

用Quartus II创建并仿真ROM的步骤:
1.在Quatus工程下生成一个ROM
2.编写.mif文件,作为ROM的初始化文件
3.将.mif文件拷贝到Modelsim工程下
4.进行Modelsim仿真

图像保存的步骤:
1.使用matlab将图像生成txt文。

2.创建mif文件(Memory Initialization File):使用mif生成器、C语言或者matlab语言来生成;选择直接使用matlab生成mif文件gray_image.mif;

生成的mif文件如下图所示:

3.调用mif文件生成ROM(verilog文件即.v文件)

使用Xilinx创建并仿真ROM的步骤:
1.编写.coe文件,作为ROM的初始化文件,.coe文件的格式和内容如代码所示:

2.生成的.coe文件格式如下图所示:

3.使用Xilinx中的Core Generator完成ROM的例化(生成的.coe文件的图像数据是一行行进行读取的)。打开ISE,右键单击New Source,如下图所示:

单击之后选择IP_Core_Generator,

单击Next选项,选择Memories&Storage Elements->RAMs&ROMs->,选择块式存储或者分布式存储(这里根据存储数据的大小进行选择,较小的可以选择块式存储)。

点击Next,然后Finish。然后就出现了下面的界面,一直点击Next进行ROM属性的一些设置,直至完成:

然后就要选择所需要的ROM的大小:

portA 表示输出要不要时钟打拍输出,这个是在mux里实现的; 在添加初始化文件的时候,将之前matlab生成的.coe文件添加到ROM IP核中去。

一直next下去,就可以得到初始化好的ROM IP核,可以在./ipcore_dir目录下查看ROM文件,从而可以在顶层模块中对ROM进行例化。

生成的ROM文件的输入输出变量如下:

在顶层模块中对ROM进行例化如下:

4.使用CoreGenerator完成ROM的例化后会生成一个.mif文件,这是Modelsim进行ROM仿真时需要的初始化文件,将.mif文件复制到Modelsim工程下进行仿真。

5.查看ROM模块中的初始化数据,双击Rom模块,出现如下图的界面,点击show按钮,即可查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