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软件选择

楼主(2019-03-15):
目前设计一个射频前端电路,选择的是市场上现有的芯片,请问各位大神如果做电路仿真的话,应该选择哪个软件呢?ADS中好像没有元件库。

网友:
既然是做射频电路,那ADS必然是你首选啊。至于器件库,一方面可以自己建(怎么建库,论坛里好像有资料),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网上下载。一般来说,品牌厂商都厚designkit下载的,楼主可以到器件官网找找,实在不行就找供应商要。

网友:
要是网站没有,可以问问销售要S参数

网友:
ADS2016或者Cadence吧,ADS一般厂商都有designkit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