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SMA连接器(转)

楼主(2019-03-15):
SMA射频连接器作为一种重要的电气连接元件,在各种电子设备、仪器、电子信息系统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射频同轴连接器形成了独立完整的专业体系,成为连接器家族中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内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是有力地带动了射频连接器市场的不断壮大。
  除了追求小型化和高频率这两个关键的技术项目,射频同轴连接器厂商还在产品的多功能及可靠性方面不断加以改善。现在射频连接器除起信号连接作用外,还兼有处理信号的功能,如滤波、调相位、混频、衰减、检波、限幅等。此外,低驻波、低损耗、大容量、大功率以及安装的方便性也成为厂商努力的目标。 “随着生产工艺的改变,现在已经出现了冲压的技术,过去是车削的,现在通过冲压一次成型,这样可以把体积做得更小,整个连接器的高度也不到2、3个毫米,现在有的同轴连接器已经做的象芝麻一样小了。
      SMA连接器的基本参数:
  绝缘电阻是指在连接器的绝缘部分施加电压,从而使绝缘部分的表面内或表面上产生漏电流而呈现出的电阻值。它主要受绝缘材料,温度,湿度,污损等因素的影响。连接器样本上提供的绝缘电阻值一般都是在标准大气条件下的指标值,在某些环境条件下,绝缘电阻值会有不用程度的下降。
  安全参数
  绝缘电阻是指在连接器的绝缘部分施加电压,从而使绝缘部分的表面内或表面上产生漏电流而呈现出的电阻值。它主要受绝缘材料,温度,湿度,污损等因素的影响。连接器样本上提供的绝缘电阻值一般都是在标准大气条件下的指标值,在某些环境条件下,绝缘电阻值会有不用程度的下降。另外要注意绝缘电阻的试验电压值。根据绝缘电阻(MΩ)=加在绝缘体上的电压(V)/泄漏电流(μA)施加不同的电压,就有不用的结果。在连接器的试验中,施加的电压一般有10V,100V,500V三档。
  耐压
  耐压就是接触对的相互绝缘部分之间或绝缘部分与接地之间,在规定时间内所能承受的比额定电压更高而不产生击穿现象的临界电压。它主要受接触对间距和爬电距离和几何形状,绝缘体材料以及环境温度和湿度,大气压力的影响。
  燃烧性
  任何连接器在工作时都离不开电流,这就存在起火的危险性。因此对连接器不仅要求能防止引燃,还要求在一旦引燃和起火时,能在短时间内自灭。在选用时要注意选择采用阻燃型,自熄性绝缘材料的电连接器。
      SMA射频连接器的端接方式
  1. 接线式
  接线又分焊线式和压接式连接器。焊线式就是焊接中心导体和线缆屏蔽层。压接式就是压接中心导体和线缆屏蔽层,压按式效率高性能好。焊线式稳定可靠。一般柔性电缆多用压接压式,半柔电缆半钢电缆多用焊接式。
  2. 接PCB(印刷电路板)
  当连接器要与PCB连接时多为插板式(Through Hole)或者贴片式(SMT)。为了容易上锡,和PCB连接金属多为镀金或者镀锡。
  3. 面板式
  面板式连接器多是安装在机壳上,连接内部和外部设备。法兰式是在连接器主体面板上钻孔安装固定。还有一种是在连接器主体上车制螺牙,用螺牙固定。此类连接器常常还要求防水功能。
      SMA射频连接器发展趋势会具备以下特点:
  1、SMA射频连接器的小型化:随着整机系统的小型化,RF连接器的体积愈来愈小,如SSMB、MMCX等系列,体积非常小。
  2、SMA射频连接器的高频率:美国HP早在几年前就已推出频率已达110GHz 的RF连接器。国内通用产品使用频率不超过 40GHz。软电缆使用频率不超过10GHz,半刚电缆不超过20GHz。
  3、SMA射频连接器的多功能:除起桥梁作用外,兼有处理信号的功能,如滤波、调相位、混频、衰减、检波、限幅等。
  4、低驻波、低损耗:满足武器系统和精密测量的需要。
  5、SMA射频连接器的大容量、大功率:大容量、大功率主要适应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需要。
  6、表面贴装:主要适应SMT技术(表面贴装技术)的发展需要,并有利于简化多层印制板的布线结构设计。

网友:
看看,射频相关会经常用到

网友:
经常用,没想到这么多门道

网友:
多谢版主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