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wizard 阻抗设置求解

楼主(2019-03-16):
各位大神,在利用siwave的siwizard进行DDR仿真时,我的设计阻抗时40 ohm其图一这里设置多少,仿真完成后将其对应的S参数进行导出图二的阻抗设置多少,谢谢

网友A:
    都设50,标准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设50,标准化

    走线40,端口写50,会不会产生不匹配,产生反射

网友A:
    你彷的是DDR4吗?40ohm,SIWAVE归根到底是算走线的S参数,你可以试下50跟40,S参数肯定有差异,你看下时域波形是不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彷的是DDR4吗?40ohm,SIWAVE归根到底是算走线的S参数,你可以试下50跟40,S参数肯定有差异,你看下时域 ...

    就是不一样,走线40 Ohm,端接40和50 结果时域就不同

网友B:
    这里随便设置,进入designer后再修改也可以。
    端口阻抗要修改为你期望的端口阻抗。

楼主(2019-04-23):
引用 网友B:
这里随便设置,进入designer后再修改也可以。
    端口阻抗要修改为你期望的端口阻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