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眼高眼宽这里是啥意思,谢谢

楼主(2019-03-16):
这里的眼宽 眼高以及最小眼宽 最小眼高两者有啥区别,求解谢谢

网友A:
eye width和height显示的是眼图中心偏移标准差后的宽和高,相当于以抖动的是真实的判决值。
Min显示的是眼图交越点正中间对应的最大减去最小,所以通常Min要大些,因为交越点和垂直方向中心对应的未必是抖动的最大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eye width和height显示的是眼图中心偏移标准差后的宽和高,相当于以抖动的是真实的判决值。
Min显示的是眼 ...

谢谢大师

网友:
眼高是幅度,眼宽是时间

网友(2019-04-29):
大师的回复很精彩,可惜看不懂

网友(2019-11-07):
不好意思,看成眼高手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