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fix_SPB17.20.052_wint_1of1.exe

楼主(2019-03-16):
Hotfix_SPB17.20.052_wint_1of1.exe

更新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lOJxhF4BHCdgtyntgWJ7A 提取码:101t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更新得很快啊!这次不知道更新了什么?

网友:
    期待分享,这次不知道更新了什么?

网友:
    感謝樓主熱心分享了!!

网友:
路过瞥见了楼主,非常感谢楼主热心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热心分享,收藏一下!

楼主:
    大家用上了吗?感觉什么样?

网友:
奇怪,打补丁怎么会出现这个界面?然后只能按CANCEL取消安装,但最后却提示安装成功 ,奇怪!

楼主:
    都有多少人装上了啊?

网友A:
    打补丁时出现下图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升级17.2的同学千万别升级,16.6是最好用的版本。

网友:
17.2各种bug,每次的打补丁又会引进新的BUG。而且有的BUG很明显,发布前只要测一下就知道,说明这个公司发布前都没怎么测。现在后悔了也回不到16.6了。
048的BUG最多,3D不能旋转就算了,打开文件经常要双击好几次才打开,一般第一次双击文件一点反应没有,连启动界面都没。
布线时有次突然所有网络名没了,重新又有了。还有一次关了软件后发现刚编辑的文件不见了,回收站里也没有。
移动过孔时,会抓狂,过孔闪来闪去,不跟着鼠标走,最后我发现原因是在移动过孔时,teardrop并没消失,还在原来的地方,导致软件认为那里有铜皮,所以过孔会避开那里,所以就闪来闪去,一下跑左边很远,一下跑右边很远,非常气人。像这种明显的BUG官方也检查不出来?发布前画个板就能发现这个BUG
试下这个052行不行

网友:
    使用17.2之后对这个软件已经无力吐槽了!!!16.6很好用了,升级到17.2没有改进反而一堆bug,怀疑cadence团队是不是换人了,找了一帮其他软件公司派的间谍进来设计的吧.....一塌糊涂!        不论怎样 ,谢谢楼主,装个补丁试试~~~

网友(2019-04-15):
    谢谢分享!希望能解决无故闪退问题。

网友(2019-10-10):
引用 网友A:
打补丁时出现下图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偶尔会遇到这问题!再装一次又没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