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 pads vx2.4 版本过孔显示成了 xx 是怎么回事啊 ?

楼主(2019-03-16):
请教下,使用 pads vx2.4 版本过孔显示成了 xx 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A:
工具-选项-热焊盘-显示通用平面指示器(I)    前面的√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选项-热焊盘-显示通用平面指示器(I)    前面的√去掉

果然如此,多谢多谢啊

网友(2019-04-21):
今天刚更新了,学习了,感谢

网友:
    感谢啊,困扰了好久

网友(2019-11-20):
    这个东东是干嘛用的?
    显示通用覆铜平面指示器

网友(2019-12-23):
    如图,show genrel.....

网友:
    更改默认项,以后打开就好了

网友(2020-02-16):
    谢谢!正在转向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