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VX.各种版本有不有解压即用版

楼主(2019-03-16):
各位论坛的大神,pads我们能见到大神们改造的免安装版,很方便。请问xpedition VX.各种版本有不有谁把这货做成解压即用版。或者简单配置就可以运行的免安装版。

网友:
    没看到过有免安装版本,最多看到的也只是批处理安装的。

网友:
    想得很好呀

网友:
    真没见过有免安装的EE或者VX版本啊。

网友A:
    这个真没有见过,用安装版不是更稳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有见过,用安装版不是更稳定嘛

    ,现在的大型设计软件对机器配置要求都挺高的,我觉得Mentor Xpedition应该不会有免安装版本吧。

网友:
    好像还没有免安装的版本。

网友(2019-05-30):
    这种软件很少有免安装版本的,我是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