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hz的微波在水中的波长是多少?

楼主(2019-03-16):
2.4Ghz的微波真空中的波长是0.125m,

那么纯净水中的波长是多少? 盐水中的波长是比纯净水更长还是更短?

网友:
海水与普通纯水介电常数应该是一样的。但海水导电性更强,因此电磁波损耗巨大。

楼主:
问下图中怎么有两条曲线呢?  一个是real,一个是imag,imag是啥?

网友:
介电常数的实部确定了电磁波的传播速度,虚部确定了电磁波的驰豫损耗。

网友:
看见复数,就头疼。很高深的样子。

网友:
没看懂额,水中电磁波波长肯定和真空中不一样,用介电常数除一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