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板级电源阻抗分析疑惑

楼主(2019-03-17):
问题来自《cadence高速电路设计allegro Sigrity SI/PI/EMI设计指南》一书中的2.2.2章节。
1.通过仿真得到的波形切换到Z参数后显示的是主芯片的开路阻抗还是短路阻抗?
2.开路阻抗或短路阻抗是怎么得到的?
3.为什么说VRM和BULK电容并联后输出阻抗再低频段呈现短路特性?
4.端口设置时是否只需设置主芯片的VCC端口即可?

POWERSI软件界面

POWERSI软件界面

端口描述

端口描述

开路/短路阻抗

开路/短路阻抗

实际仿真结果

实际仿真结果

网友:
    好像要设置端口啥的。。。

网友A:
1. 看图就知道是开路. 没有放VRM. 低频阻抗很大
2. 开路就是没有电源时量到的阻抗. 短路就是有开电源量的.
3. 这句话就是你把电源打开的意思,电源打开量到的就是短路阻抗,没开电源量到的就是开路阻抗. 注意开路跟段路后半段图形是重合的,意思就是高频段的阻抗是由负载跟被动元件(电阻电容电感PCB走线)主导,由图可知低频段的阻抗是由电源VRM主导. 你在研究电源完整性主要都是看后半段. 调适不同被动元件对高频的影响. 你可以把时域电流用数学转换成频域表示. 高频阻抗高表示系统对瞬态抽载反应慢. 电压压降因此变化较大. 电压不稳就不能保证后端IC能正常工作。

网友(2019-11-19):
    受到警告 3#

网友(2019-03-18):
    应该是在VRM端加一个毫欧级别的电阻下地吧

网友:
    特地上线怒顶一下楼上。

网友B(2019-04-28):
    为毛我出来了结果总是如上图所示,求解

网友(2019-08-28):
    您好,我现在也在学习《cadence高速电路设计allegro Sigrity SI/PI/EMI设计指南》这本书,看到你发的帖子有些问题想请教您,方便加我一下微信吗?15192499002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毛我出来了结果总是如上图所示,求解

    我仿真出来的结果也是这样,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9-10-13):
引用 网友B:
为毛我出来了结果总是如上图所示,求解

    看的参数有问题,图中邮件,点击有X,Y什么什么得那个选项。

网友(2021-01-15):
引用 网友A:
    1. 看图就知道是开路. 没有放VRM. 低频阻抗很大
2. 开路就是没有电源时量到的阻抗. 短路就是有开电源量的. ...

    怎么把电源打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