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要实现这个功能要买哪种传感器

楼主(2019-03-18):
想用51做一个用数码管显示大楼内实时人数的东西,进来一个人,出去一个人都会被检测到,要用什么传感器,买那种?谢谢了

匿名
首先红外热释电是绝对不可行的, 其次红外对射管可行,最后摄像头可行。

网友:
用红外反射传感器或激光对射传感器均可

网友:
如果使用环境就是普通的大楼或者是自己家开的什么厂房之类的,用普通的光电开关、接近开关都可以,楼上他们说的也一样,对于统计人数完全够用了。要是你使用环境对安保严格的话尽量还是外加摄像头吧,最好是可以有人脸识别的功能以及数据上传服务器功能,出了事也好查看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