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BGA布局走线咨询

楼主(2019-03-18):
    各位大神好

    图中是BGA封装中,内核部分的走线布局状态

图中,底层放置了焊盘,从顶层打孔过去连接到底层。其中1到3层的孔,可以通过扇出,3到6层的孔怎么能刚好放置到焊盘中间啊?

楼主:
    刚才图片没有传上,补充一下

网友A:
    右键,有个snap功能,就在抓取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有个snap功能,就在抓取pin

有没有比较快的操作啊?中间好大一部分都是这样做的;怎么批量操作?复制过来网络不一致,总是报错,还要一个个调整?请大神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