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FPGA verilog实现中值滤波

楼主(2019-03-18):
转——FPGA verilog实现中值滤波

一、实现步骤:

1.查看了中值滤波实现相关的网站和paper;

2.按照某篇paper的设计思想进行编程实现;

3.对各个模块进行语法检查、波形仿真、时序设计、调试验证;

4.与matlab的中值滤波结果进行比较。

二、实现过程:

1.查看了中值滤波实现相关的网站和paper;

在网上看了很多中值滤波的设计,也有一些代码可以下载,也有一片讲解的,只是感觉讲解的比较模糊而且不完整,最后看了几篇硕士论文,论文竟然主要做了中值滤波的工作,发现了一些设计思路,然后就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设计。

2.按照某篇paper的设计思想进行编程实现;

整个中值滤波模块分为几个小的模块:3*3窗口生成模块、计数器控制模块、3*3中值滤波模块、顶层模块以及最后的测试模块testbench的编写。

整个框架的设计如下图所示(使用visio画的框架图):

各个模块的设计:

1)ROM IP核的生成,用于存储原始灰度图像的数据。
使用matlab生成.coe图像数据文件,然后使用Xilinx ISE工具将.coe文件添加到ROM核进行数据初始化,按步骤得到ROM模块,参考生成的.v文件在顶层模块直接调用即可。

rom_512by512 rom_512by512_inst
  (
    .clka(CLK),          //input clka;
    .addra(rom_addr),   //input-from
    .douta(rom_data)     //output-to
  );

注意ROM的存储空间的大小;

2)3*3窗口生成模块,用于生成滤波的滑动窗口,得到窗口内的所有元素数据。

功能:

(1)根据中心像素点得到所在其所在的行、列位置;

(2)根据该模块的开始信号设计得到获取数据的有效时间序列;

(3)在读取数据的有效时序内,得到窗口内的所有元素数据;

(4)窗口数据的获取按照一定的时序顺序来获得,类似于黑金推荐的“仿顺序操作”,这个比较适合my style;不过后来发现调试的过程中被项目组的硬件人员改动了一些,甚至说不好,感觉可能是本人还没有理解掌握吃透“仿顺序操作”的精髓吧。

(5)根据中心像素点的行、列位置信息得到每个窗口元素的ROM地址,根据某一时刻ROM地址,下一时刻调用ROM模块得到对应的元素数据,下一时刻将数据锁存,然后再读取该地址的数据;所以要注意地址和数据的获取不是在同一时刻,而是需要延迟两个时刻;

(6)还需要注意的是图像的边界问题的特殊化处理;一般图像处理都会遇到边界问题,这个需要谨慎;

(7)对matlab的中值滤波函数medfilt2原理的深入掌握对我们编写这一模块非常重要。matlab并没有主要过程的代码,看注释默认情况下边界元素设置为0,这也可以通过结果反推回去发现的。

timescale 1ns / 1ps
  2 //////////////////////////////////////////////////////////////////////////////////
  3 // Company:
  4 // Engineer:
  5 //
  6 // Create Date:
  7 // Design Name:
  8 // Module Name:    win3by3_gen
  9 // Project Name:
10 // Target Devices:
11 // Tool versions:
12 // Description:
13 //
14 // Dependencies:
15 //
16 // Revision:
17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18 // Additional Comments:
19 //
20 //////////////////////////////////////////////////////////////////////////////////
21 module win3by3_gen(
22   CLK,
23   RSTn,
24   center_pix_sig,
25   cols,   // the column numbers of the input image
26   rows,
27   rom_data_win,   //input-from U1;
28   column_addr_sig,    //input-from U3; //output [9 : 0] addra;
29   row_addr_sig,         //input-from U3; //output [9 : 0] addra;
30   rom_addr_sig,            //output-to U1;
31   data_out0,           //output-to U4;
32   data_out1,
33   data_out2,
34   data_out3,
35   data_out4,
36   data_out5,
37   data_out6,
38   data_out7,
39   data_out8,
40   win_data_done_sig            //output-to U4/U3;complete the win data;
41     );
43   input CLK;
44   input RSTn;
45   input [7:0] rom_data_win;
46   input [9:0] cols;
47   input [9:0] rows;
48   input center_pix_sig;  //
49   input [9:0] column_addr_sig;
50   input [9:0] row_addr_sig;
52   output [7:0] data_out0;           //output-to U4;
53   output [7:0] data_out1;
54   output [7:0] data_out2;
55   output [7:0] data_out3;
56   output [7:0] data_out4;
57   output [7:0] data_out5;
58   output [7:0] data_out6;
59   output [7:0] data_out7;
60   output [7:0] data_out8;
61   output [17:0] rom_addr_sig;
62   output win_data_done_sig;
64 /******************************************************************************************************************************/
66   reg [9:0] m;
68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69     if ( !RSTn )
70        m <= 10'd1;
71      else if (  center_pix_sig )
72        m <= row_addr_sig[9:0];
74   /******************************************************************************************************************************/
76   reg [9:0] n;
78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79     if ( !RSTn )
80        n <= 10'd1;
81      else if (  center_pix_sig )
82        n <= column_addr_sig[9:0];
84   /*****************************************************************************************************************************/
86   reg [3:0] i;
87   reg isWinDone;
88   reg [17:0] rom_addr;
89   reg [7:0] a11;
90   reg [7:0] a12;
91   reg [7:0] a13;
92   reg [7:0] a21;
93   reg [7:0] a22;
94   reg [7:0] a23;
95   reg [7:0] a31;
96   reg [7:0] a32;
97   reg [7:0] a33;
99 /*****************************************************************************************************************************/
101 reg get_9point_vld;
103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104     if (!RSTn)
105            get_9point_vld <= 1'b0;
106      else if ( center_pix_sig )
107             get_9point_vld <= 1'b1;
108      else if ( i==4'd10 )
109             get_9point_vld <= 1'b0;
112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113     if ( !RSTn )
114            isWinDone <= 1'b0;
115      else if ( i==4'd10 )
116             isWinDone <= 1'b1;
117      else
118             isWinDone <= 1'b0;
122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123     if ( !RSTn )
124            i <= 4'd0;
125      else if (i == 4'd10)
126             i <= 4'd0;
127      else if ( get_9point_vld )
128             i <= i + 1'b1;
133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134     if (!RSTn)
135             rom_addr <= 0;
136      else if ( get_9point_vld)
137        case (i)
138           4'd0:
139             if(!(m==1 || n==1)) rom_addr <= (m-2)*cols + (n-1) -1;
141           4'd1:
142           if(!(m==1 )) rom_addr <= (m-2)*cols + n -1;
144           4'd2:
145             if(!(m==1 || n==cols)) rom_addr <= (m-2)*cols + (n+1) -1;
147           4'd3:
148             if(!(n==1)) rom_addr <= (m-1)*cols + (n-1) -1;
150           4'd4:
151             rom_addr <= (m-1)*cols + n -1;
153           4'd5:
154             if(!(n==cols)) rom_addr <= (m-1)*cols + (n+1) -1;
156           4'd6:
157             if(!(m==cols || n==1)) rom_addr <= m*cols + (n-1) -1;
159           4'd7:
160             if(!(m==cols)) rom_addr <= m*cols + n -1;
162           4'd8:
163             if(!(m==cols || n==cols)) rom_addr <= m*cols + (n+1) -1;
165           default:;
167         endcase
169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170     if (!RSTn)
171        begin
172           a11 <= 0;
173           a12 <= 0;
174           a13 <= 0;
175           a21 <= 0;
176           a22 <= 0;
177           a23 <= 0;
178           a31 <= 0;
179           a32 <= 0;
180           a33 <= 0;
181         end
182      else if ( get_9point_vld )
184        case (i)
186           4'd2:
187           if ( m==1 || n==1 )
188                 a11 <= 0;
189           else
190                 a11 <= rom_data_win;
192           4'd3:
193           if ( m==1 )  a12 <= 0;
194           else a12 <= rom_data_win;
196           4'd4:
197           if ( m==1 || n==cols ) a13 <= 0;
198           else a13 <= rom_data_win;
200           4'd5:
201           if ( n==1 ) a21 <= 0;
202           else  a21 <= rom_data_win;
204           4'd6:
205           a22 <= rom_data_win;
207           4'd7:
208           if ( n==cols ) a23 <= 0;
209           else a23 <= rom_data_win;
211           4'd8:
212           if ( m==cols || n==1 ) a31 <= 0;
213           else a31 <= rom_data_win;
215           4'd9:
216           if ( m==cols ) a32 <= 0;
217           else a32 <= rom_data_win;
219           4'd10:
220           if ( m==cols || n==cols ) a33 <= 0;
221           else a33 <= rom_data_win;
223           default:;
225       endcase
227 /**********************************************************************************************/
229   assign win_data_done_sig = isWinDone;
230   assign rom_addr_sig = rom_addr;
232   assign data_out0 = a11;
233   assign data_out1 = a12;
234   assign data_out2 = a13;
235   assign data_out3 = a21;
236   assign data_out4 = a22;
237   assign data_out5 = a23;
238   assign data_out6 = a31;
239   assign data_out7 = a32;
240   assign data_out8 = a33;
242 /**********************************************************************************************/
244 endmodule

3)计数器控制模块,主要用于获得中心像素点的地址信息。

(1)系统模块开始信号之后开始获取第一个中心像素点,注意初始化信号值和系统开始的信号值的区别;

(2)该时刻得到的的数据将在下一个时刻产生结果,该时刻的数据并没有改变;

(3)注意中心像素点的行、列位置信息的计算;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counter_ctrl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counter_ctrl(
  CLK,
  RSTn,
  start_sig,  //input-from top
xt_pix_sig,     //input-from --start next center point pixel
ols,
olumn_addr_sig,  //output
ow_addr_sig,     //output-to
  pix_done_sig   //output-to
    );

  input CLK;
nput RSTn;
  input start_sig;
nput nxt_pix_sig;
nput [9:0] cols;

  output pix_done_sig;
utput [9:0] column_addr_sig;
  output [9:0] row_addr_sig;

/***********************************************************************************************/

  reg isCtrlDone;
  //reg isWinStart;
eg [17:0] imk;   //The k-th pixel of the image
  reg [9:0] row_addr;  // The row of the centeral pixel
  reg [9:0] column_addr;   // The column of the centeral pixel

  reg start_sig_d;

  wire start_sig_rising_vl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Asynchronous reset
    if (!RSTn)
        start_sig_d <= 0;
     else
        start_sig_d <= start_sig;

  assign start_sig_rising_vld = start_sig & (~start_sig_d);

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Asynchronous reset
    if (!RSTn)
       begin
        imk <= 18'b0;
        column_addr <= 10'b0;
        row_addr <= 10'b0;
        isCtrlDone <= 1'b0;
        end
     else if (start_sig_rising_vld)
       begin
        imk <= 18'b1;
        column_addr <= 10'b1;
        row_addr <= 10'b1;
        isCtrlDone <= 1'b1;
        end
     else if ( nxt_pix_sig )
       begin
          imk <= imk + 1'b1;
          row_addr <= imk / cols + 1;
          column_addr <= imk % cols + 1;
        isCtrlDone <= 1'b1;
        end
     else isCtrlDone <= 1'b0;

/*****************************************************************************************/

ssign row_addr_sig = row_addr;
ssign column_addr_sig = column_addr;
ssign pix_done_sig = isCtrlDone;

/*****************************************************************************************/
endmodule

4) 3*3中值滤波模块

功能:得到某一中心像素点的3*3滑窗区域的灰度值的中值,作为中心像素点的值;

中值滤波原理,网上有很多,大家可以查看一下。

本项目采用的是快速中值滤波的方法。

(1)若是3*3窗口生成模块完成之后就计算下一个中心像素点,需要将该中心像素点的窗口元素锁存起来,以防计算过程中将这些元素掩盖,不能正确进行中值滤波的计算;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begin
            a11 <= 0;
            a12 <= 0;
            a13 <= 0;
            a21 <= 0;
            a22 <= 0;
            a23 <= 0;
            a31 <= 0;
            a32 <= 0;
            a33 <= 0;
        end
     else if (win_data_sig)
       begin
            a11 <= data_in0;
            a12 <= data_in1;
            a13 <= data_in2;
            a21 <= data_in3;
            a22 <= data_in4;
            a23 <= data_in5;
            a31 <= data_in6;
            a32 <= data_in7;
            a33 <= data_in8;
        end

(2)需要在时序的有效区域内进行计算,怎么设计信号的有效性;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cal_vld <= 1'b0;
     else if( win_data_sig )
            cal_vld <= 1'b1;
     else if( i==3'd3 )
            cal_vld <= 0;

(3)仿顺序操作可以分开进行;每一个时刻只进行一个操作,这样可能更明了(代码中没有这样做);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i <= 3'd0;
     else if( cal_vld & ( i!=3 ) )
            i <= i + 1;
     else
            i <= 0;

(4)verilog编程调用函数的方法,指出输入信号,函数内可以使用其他定义声明的信号,最后的输出信号作为调用函数的结果(突然想起来,如果输出信号有多个元素呢,又该怎么办呢?大家可以想想);

function [7:0] max;//if the data is signed number, please add the char signed behind key function;
nput [7:0] a, b, c;
egin
    max = (((a >= b) ? a : b) >= c ) ?  ((a >= b) ? a : b) : c;
nd
endfunction

该模块的代码: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medfilter3by3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medfilter3by3(
  CLK,
STn,
in_data_sig,  //input-from module of win3by3_gen;
  medfilt_done_sig,   //output-to top;
  data_in0,        //input-from module of win3by3_gen;
  data_in1,
ata_in2,
  data_in3,
ata_in4,
  data_in5,
ata_in6,
  data_in7,
  data_in8,
  medfilt_data_out    //output-to top;
    );

  input CLK;
  input RSTn;
nput win_data_sig;
nput [7:0] data_in0;           //output-to ;
nput [7:0] data_in1;
nput [7:0] data_in2;
  input [7:0] data_in3;
nput [7:0] data_in4;
  input [7:0] data_in5;
  input [7:0] data_in6;
  input [7:0] data_in7;
nput [7:0] data_in8;

utput medfilt_done_sig;
utput [7:0] medfilt_data_out;

/******************************************************************************/
  reg [7:0] a11;
eg [7:0] a12;
eg [7:0] a13;
  reg [7:0] a21;
  reg [7:0] a22;
  reg [7:0] a23;
eg [7:0] a31;
  reg [7:0] a32;
  reg [7:0] a33;

eg [7:0] b11;
  reg [7:0] b12;
  reg [7:0] b13;
  reg [7:0] b21;
  reg [7:0] b22;
  reg [7:0] b23;
eg [7:0] b31;
  reg [7:0] b32;
  reg [7:0] b33;

eg [7:0] c11;
eg [7:0] c12;
  reg [7:0] c13;
  reg [7:0] c21;
eg [7:0] c22;
  reg [7:0] c23;
  reg [7:0] c31;
  reg [7:0] c32;
eg [7:0] c33;

eg [2:0] i;
eg [7:0] medfilt_data;
  reg filt_done;

  reg cal_vld;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begin
            a11 <= 0;
            a12 <= 0;
            a13 <= 0;
            a21 <= 0;
            a22 <= 0;
            a23 <= 0;
            a31 <= 0;
            a32 <= 0;
            a33 <= 0;
        end
     else if (win_data_sig)
       begin
            a11 <= data_in0;
            a12 <= data_in1;
            a13 <= data_in2;
            a21 <= data_in3;
            a22 <= data_in4;
            a23 <= data_in5;
            a31 <= data_in6;
            a32 <= data_in7;
            a33 <= data_in8;
        end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i <= 3'd0;
     else if( cal_vld & ( i!=3 ) )
            i <= i + 1;
     else
            i <= 0;

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cal_vld <= 1'b0;
     else if( win_data_sig )
            cal_vld <= 1'b1;
     else if( i==3'd3 )
            cal_vld <= 0;

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begin
        filt_done <= 1'b0;
        b11 <= 0;
        b12 <= 0;
        b13 <= 0;
        b21 <= 0;
        b22 <= 0;
        b23 <= 0;
        b31 <= 0;
        b32 <= 0;
        b33 <= 0;
        c11 <= 0;
        c12 <= 0;
        c13 <= 0;
        c21 <= 0;
        c22 <= 0;
        c23 <= 0;
        c31 <= 0;
        c32 <= 0;
        c33 <= 0;
        medfilt_data <= 0;
        end
     else if( cal_vld )
       case(i)
          3'd0:
            begin
             b11 <= max(a11, a21, a31);
             b12 <= max(a12, a22, a32);
             b13 <= max(a13, a23, a33);
             b21 <= med(a11, a21, a31);
             b22 <= med(a12, a22, a32);
             b23 <= med(a13, a23, a33);
             b31 <= min(a11, a21, a31);
             b32 <= min(a12, a22, a32);
             b33 <= min(a13, a23, a33);
            end

          3'd1:
            begin
             c31 <= max(b31, b32, b33);
             c22 <= med(b21, b22, b23);
             c13 <= min(b11, b12, b13);
             end

          3'd2:
             begin
             medfilt_data <= med(c13, c22, c31);
             filt_done<=1'b1;
             end

          3'd3:
             filt_done <= 1'b0;

            default:;

        endcase

/************************************************************************************/

function [7:0] max;//if the data is signed number, please add the char signed behind key function;
  input [7:0] a, b, c;
egin
    max = (((a >= b) ? a : b) >= c ) ?  ((a >= b) ? a : b) : c;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7:0] med;
nput [7:0] a, b, c;
  begin
     med = a < b ? (b < c ? b : a < c ? c : a) : (b > c ? b : a > c ? c : a);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7:0] min;
nput [7:0] a, b, c;
egin
     min= (((a <= b) ? a : b) <= c ) ?  ((a <= b) ? a : b) : c;
nd
endfunction

/************************************************************************************/

  assign medfilt_data_out = medfilt_data;
ssign medfilt_done_sig = filt_done;

/**********************************************************************************/

endmodule

5)顶层模块,用于将低层的各个功能/控制模块衔接起来,得到结果;

注意输入输出信号,以及不同模块之间是如何进行连线的。

信号的名称尽量有其特别的意义,不要重复使用同一个信号名称,容易造成混乱;

区别wire和reg类型数据的使用情况;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medfilter2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medfilter2
(
  CLK,
  RSTn,
  Start_sig,
one_sig,
  Data_out
);

  input CLK;
  input RSTn;
nput Start_sig;
utput Done_sig;
  output [7:0] Data_out;

  /********************************************************************/

  wire [17:0] rom_addr; //
ire [7:0] rom_data;  //

om_512by512 rom_512by512_inst
  (
    .clka(CLK),          //input clka;
    .addra(rom_addr),   //input-from;
    .douta(rom_data)     //output-to ;
  );

  /******************************************************************************/

  //wire [7:0] win_data[8:0];
ire [7:0] data_out0;           //output-to ;
ire [7:0] data_out1;
  wire [7:0] data_out2;
ire [7:0] data_out3;
  wire [7:0] data_out4;
  wire [7:0] data_out5;
ire [7:0] data_out6;
  wire [7:0] data_out7;
  wire [7:0] data_out8;
  wire win_done_sig;

wire [9:0] column_addr_sig;
wire [9:0] row_addr_sig;

  win3by3_gen win3by3_gen_inst (
  .CLK(CLK),
  .RSTn(RSTn),
  .center_pix_sig(win_start_sig), //input-from ;
  .cols(10'd512),   // the column numbers of the input image
  .rows(10'd512),   // the row numbers of the input image
  .rom_data_win(rom_data),    //input-from ;
  .column_addr_sig(column_addr_sig),    //input-from ; //output [9 : 0] addra;
  .row_addr_sig(row_addr_sig),         //input-from ; //output [9 : 0] addra;
  .rom_addr_sig(rom_addr),   //output-to ;
  .data_out0(data_out0),           //output-to ;
  .data_out1(data_out1),
  .data_out2(data_out2),
  .data_out3(data_out3),
  .data_out4(data_out4),
  .data_out5(data_out5),
  .data_out6(data_out6),
  .data_out7(data_out7),
  .data_out8(data_out8),
  .win_data_done_sig(win_done_sig)  //output-to U4/U3;
    );

  /******************************************************************************/

  counter_ctrl counter_ctrl_inst(
  .CLK(CLK),
  .RSTn(RSTn),
  .start_sig(Start_sig),  //input-from top
  .nxt_pix_sig(win_done_sig),  //input-from
  .cols(10'd512),
  .column_addr_sig(column_addr_sig),  //output-to
  .row_addr_sig(row_addr_sig),     //output-to
  .pix_done_sig(win_start_sig)   //output-to
  );

/*****************************************************************************/

wire medfilt_done_sig;
wire [7:0] medfilt_data_wire;

medfilter3by3 medfilter3by3_inst
(
  .CLK(CLK),
  .RSTn(RSTn),
  .win_data_sig(win_done_sig),  //input-from;
  .medfilt_done_sig(medfilt_done_sig), //output-to;
  .data_in0(data_out0),        //input-from ;
  .data_in1(data_out1),
  .data_in2(data_out2),
  .data_in3(data_out3),
  .data_in4(data_out4),
  .data_in5(data_out5),
  .data_in6(data_out6),
  .data_in7(data_out7),
  .data_in8(data_out8),
  .medfilt_data_out(medfilt_data_wire)     //output-to top;
);

/*********************************************************************/
wire Done_sig;
wire [7:0] Data_out;
assign Done_sig = medfilt_done_sig;
assign Data_out = medfilt_data_wire;

/**********************************************************************/
endmodule

6)测试模块

如何将数据写入文件,需要定义文件的名称和类型;

integer fouti;

需要在初始化部分打开文件:

fouti = $fopen("medfilter2_re.txt");

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 Design Name:   medfilter2
// Module Name:   E:/stereo_match_pro/stereo_match_FPGA0518/medfilter_tb.v
// Project Name:  stereo_match_FPGA0518
// Target Device: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Verilog Test Fixture created by ISE for module: medfilter2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medfilter_tb;

    // Inputs
    reg CLK;
    reg RSTn;
    reg Start_sig;
    reg [18:0] pix_cnt;   //512*512=262144=100,0000,0000,0000,0000

    // Outputs
    wire Done_sig;
    wire [7:0] Data_out;
    integer fouti;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medfilter2 uut (
        .CLK(CLK),
        .RSTn(RSTn),
        .Start_sig(Start_sig),
        .Done_sig(Done_sig),
        .Data_out(Data_out)
    );

    //assign Data_out = 0;
   //assign Done_sig = 0;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K = 0;
        RSTn = 1;
        Start_sig = 0;

        fouti = $fopen("medfilter2_re.txt");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 To reset the system
        // Add stimulus here
        RSTn = 0;
        Start_sig = 1;
        pix_cnt = 0;

        #100;   // To start the system
        // Add stimulus here
        RSTn = 1;
        pix_cnt = 1;

    end

    always #10 CLK = ~CLK;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Done_sig)
           pix_cnt <= pix_cnt + 1;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pix_cnt == 19'd262145)
           begin
              Start_sig <= 0;
              $display("Image Medfilter Completed!\n");
              $display(</span><span style="color: #800000;">"</span><span style="color: #800000;">The all time is %d \n</span><span style="color: #800000;">"</span>,$time);
              $stop;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Done_sig)
            begin
              $fwrite(fouti, "%d", Data_out, "\n");
              $display("%d",pix_cnt);
            end
    end

endmodule

整体的代码就是这样的。

3.对各个模块进行语法检查、波形仿真、时序设计、调试验证;

本人觉得原理清楚之后按部就班的编写代码还好,只是刚接触波形仿真和调试的时候是真心不顺心,还好有同事帮忙调试;在调试的过程中其实会学习到很多东西,很多经验,以及很简单的但你之前就是不知道的知识,这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错误在哪里,这怎么会是错误的呢,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写,我觉得这样写才是正确的,这些就是在调试过程中本人的真实心情写照呀。可是,没有那么多为什么,verilog就是这样编程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这才是最伤人的,因为你不知道!

   仿真调试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有空专门写一篇,调试的过程中最好是一个一个模块的测试,特别是关键信号的数值,最好搞懂整体模块和各个模块的时序设计过程,推荐使用TimeDesigner进行波形的设计;另外还需要有关联的两个甚至多个不同模块信号的交叉仿真验证。

4.与matlab的中值滤波结果进行比较

使用matlab编程基于自带的中值滤波函数得到处理之后的图像与数据,并将verilog得到的滤波数据转换为图像,将二者进行比较。

使用matlab自带的中值滤波函数medfilt2生成原图像的灰度图像的滤波数据;

code to median filter for one jpg image, and create a image data file
src = imread('lena.jpg');
gray = rgb2gray(src);

medfilt2im = medfilt2( gray );
[m, n] = size( medfilt2im );                  % m行 n列

N = m*n;                               %%数据的长度,即存储器深度。
word_len = 8;                          %%每个单元的占据的位数,需自己设定
lena_gray = reshape(gray', 1, N);% 1行N列
lena_medfilt = reshape(medfilt2im', 1, N);% 1行N列

fid_gray=fopen('lena_gray.txt', 'wt');       %打开文件
fid_medfilt=fopen('lena_medfilt.txt', 'wt');       %打开文件
printf(fid, 'MEMORY_INITIALIZATION_RADIX=16;\n');
% fprintf(fid, 'MEMORY_INITIALIZATION_VECTOR=\n');

for i = 1 : N-1
    fprintf(fid_gray, '%d,\n', lena_gray(i));%使用%x表示十六进制数
end
fprintf(fid_gray, '%d;\n', data(N));                 %%输出结尾,每个数据后面用逗号或者空格或者换行符隔开,最后一个数据后面加分号
fclose(fid_gray);                            %%关闭文件

for i = 1 : N-1
    fprintf(fid_medfilt, '%d,\n', lena_medfilt(i));%使用%x表示十六进制数
end
fprintf(fid_medfilt, '%d;\n', lena_medfilt(N));                 %%输出结尾,每个数据后面用逗号或者空格或者换行符隔开,最后一个数据后面加分号
fclose(fid_medfilt);                            %%关闭文件

将medfilt2函数和verilog产生的滤波数据转换为图像,并与matlab直接产生的滤波图像进行对比,代码如下:

% code to create image data from txt file
clc;
clear all;
close all;
I_rgb = imread('lena.jpg');
subplot(2, 3, 1), imshow(I_rgb), title('lena-rgb')

I_gray = rgb2gray(I_rgb);
subplot(2, 3, 2), imshow(I_gray), title('lena-gray')

medfilt_m_load = load('.\lena_medfilt.txt');
%medfilt_m_load = load('.\lena.coe');
medfilt_v_load = load('.\medfilter2_reV1.txt'); % verilog 产生的中值滤波之后数据

medfilt2im = medfilt2( I_gray );
subplot(2, 3, 3), imshow(medfilt2im), title('lena-medfilt2')

m = 512;
n = 512;
medfilt_m = reshape(medfilt_m_load, m, n);
medfilt_v = reshape(medfilt_v_load, m, n);
medfilt_m = uint8(medfilt_m');
medfilt_v = uint8(medfilt_v');

aa = medfilt2im - medfilt_m;
bb = medfilt2im - medfilt_v;
cc = medfilt_m - medfilt_v;

subplot(2, 3, 5), imshow(medfilt_m), title('medfilt-matlab');
subplot(2, 3, 6), imshow(medfilt_v), title('medfilt-verilog');

显示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结果:两种滤波产生的图像数据完全一致,不过感觉函数直接产生的图像颜色更深一些,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需要了解一下medfilt2这个函数的原理。结果数据表明,默认情况下该函数对图像边界采用的是补0的方法进行处理的。

结论

中值滤波终于告一段落了!简单的问题还是需要深入进去研究的,实践的过程中你才会发现自己之前了解的东西是多么的浅薄,对已知的知识掌握的是多么的流于表面!

最后结果的数据还是很让人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