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mwin 设置颜色问题

楼主(2019-03-18):
Stemwin 设置颜色问题

为什么在使用stemwin过程中 红色就显示正常除了红色都是有重影,下面贴代码和效果图,求大神解答

网友:
看看接线是不是送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SDRAM有个宏定义定义重复了,应该为32位数据线实际使用16位 ,红色能正常过是因为高位数据为0